[求助] PAD下有器件的打线问题

楼主(2015-07-28):
请问各位大侠:      PAD下有器件和无器件在封装绑线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PAD下面是不能放器件的!有时候design rule上面也会规定的!因为在封装打线的时候,瞬间的压力是很大的,很容易造成器件损坏!而且打线的时候,PAD周围的应力也是很大的,所以一般会有规则,PAD附近一般的经验值是25um的范围内不能有METAL,不能有重要的器件,更何况是PAD下面放器件呢!有的工艺规定是12um,根据工艺的不同而定,除非有工艺规定,PAD下面是可以放器件的,但是这种器件一般也只是ESD器件或者不重要的器件!

网友:
现在的产品焊盘下有电路(circuit under pad)已经非常普遍了,只是要根据封装厂打线的design rule, 考虑铝层的厚度, 一般在0.8~1um之上,打线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 不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很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很感谢回复。。

网友(2015-09-01):
   对高电流的电源芯片端口或者其他需要14kv以上ESD的芯片端口,pad下有器件,是不是很容易导致esd芯片良率很差?

网友:
这里讨论的PAD下有器件, 可能在Wire bonding过程中造成失效, 主要是从生产角度, 封装工艺匹配的角度来看的。 至于电性能方面,就不是很懂了。。。

另外,上面提到的芯片端口14KV ESD要求,是对芯片级的要求, 还是IEC61000-4-2的系统级要求?

网友(2024-07-23):
WB的参数范围是存在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