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两个器件绑在一起的命令是什么?(Encounter/EDI)

楼主(2015-07-28):
clock gate 器件两端A,B 本来时序是满足要求的;但是做CTS时在G和B端之间加了很多buf,导致clock_gating检测出现hold违例;
想把G和B绑在一起,或者说两个器件绑在一起,禁止器件之间插buf和优化;

我记得好像有个命令可以将“前一个instance和后一个instance”绑在一起的命令,是什么命令了?

网友:
没有集成在一起的icg么, 怎么是分散的icg cell?

楼主:
----(回重复了,见楼下的楼下)

楼主:
------(回重复了,见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库文件了,没有ICG cell。   找到了个方法了,在CTS file里使用GatingGrpInstances选项来进行绑定两个instance,可以不让在之间插buf~

  另外想咨询下,一般CTS时,我们一般会使用cts buf/inv来做时钟树,但是我如果在为了修时序,人为时钟树路径上useful skew使用delay cell(如过用buf,需要插入的个数太多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速度不快的话,影响不大, delaycell主要是delay值的波动有时候比较大,会影响timing的稳定性,
在高频的时候肯定不行,比如几百Mhz,

网友(2015-09-01):
specifyNetWeight xxxnet  20 这种可以控制net相关的cell都紧靠在一起,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用delay cell 会被打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在最后的sink pin上面试试delay cell。别的地方,还是算了吧

网友:
楼上兄弟的老大好残忍啊!

楼主(2015-11-07):
回复 网友C:
最后就是在sink pin加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