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uardring

楼主(2015-07-28):
请问如何对mos管进行自动围一圈guardring?

网友:
skill 或許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6里面有fluid guardring, 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fluid guardring是什么?在哪可以找到?5141有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5141没有,你安心用MPP吧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如果在xl下再配合mpp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space 是怎么确定的,也就是说mos管和guardring 的距离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你的tf file 要有以下的guard-ring 相關設定
;********************************
; LX RULES
;********************************
lxRules(

lxMPPTemplates(
;( name [masterPath] [offsetSubpaths] [encSubPaths] [subRects] )
;
;  masterPath:
;  (layer [width] [choppable] [endType] [beginExt] [endExt] [justify] [offset]
;  [connectivity])
;
;  offsetSubpaths:
;  (layer [wid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encSubPaths:
;  (layer [enclosure] [choppable] [separ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subRects:
;  (layer [width] [leng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space] [begOffset] [endOffset] [gap]
;  [connectivity] [beginSegOffset] [endSegOffset])
;
;  connectivity:
;  ([I/O type] [pin] [accDir] [dispPinName] [height] [ layer]
;   [layer] [justification]  [textOptions] [orientation]
;   [refHandle] [offset])
;
;( --------------------------------------------------------------------- )
  (NTap_1CT_Ring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2CT_Ring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2CT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1CT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1CT_Ring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2CT_Ring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1CT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2CT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 ;lxMPPTemplates

网友:
;********************************
; LX RULES
;********************************
lxRules(

lxMPPTemplates(
;( name [masterPath] [offsetSubpaths] [encSubPaths] [subRects] )
;
;  masterPath:
;  (layer [width] [choppable] [endType] [beginExt] [endExt] [justify] [offset]
;  [connectivity])
;
;  offsetSubpaths:
;  (layer [wid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encSubPaths:
;  (layer [enclosure] [choppable] [separ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subRects:
;  (layer [width] [leng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space] [begOffset] [endOffset] [gap]
;  [connectivity] [beginSegOffset] [endSegOffset])
;
;  connectivity:
;  ([I/O type] [pin] [accDir] [dispPinName] [height] [ layer]
;   [layer] [justification]  [textOptions] [orientation]
;   [refHandle] [offset])
;
;( --------------------------------------------------------------------- )
  (NTap_1CT_Ring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2CT_Ring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2CT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NTap_1CT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1CT_Ring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2CT_Ring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1CT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PTap_2CT
    (("OD" "drawing")        2.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SP"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CO" "drawing")        0.4        0.4        t        -1.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 ;lxMPPTemplates

网友:
bindkey是 shift + g  你試試看

网友:
lxMPPTemplates(
;( name [masterPath] [offsetSubpaths] [encSubPaths] [subRects] )
;
;  masterPath:
;  (layer [width] [choppable] [endType] [beginExt] [endExt] [justify] [offset]
;  [connectivity])
;
;  offsetSubpaths:
;  (layer [wid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encSubPaths:
;  (layer [enclosure] [choppable] [separation] [begOffset] [endOffset]
;  [connectivity])
;
;  subRects:
;  (layer [width] [length] [choppable] [separation] [justification] [space] [begOffset] [endOffset] [gap]
;  [connectivity] [beginSegOffset] [endSegOffset])
;
;  connectivity:
;  ([I/O type] [pin] [accDir] [dispPinName] [height] [ layer]
;   [layer] [justification]  [textOptions] [orientation]
;   [refHandle] [offset])
;
;( --------------------------------------------------------------------- )
  (NTap_1CT_Ring
    (("OD" "drawing")        1.0        nil        flush        0.0        0.0        center        0.0)
    nil
    ((("NW" "drawing")        -0.4        nil        0.4        -0.4)
     (("SN" "drawing")        -0.5        nil        0.5        -0.5)
     (("IN" "drawing")        0.05        t        -0.05        0.05)
    )
    ((("CO" "drawing")        0.4        0.4        t        -0.7        left        0.6        -0.3        -0.3        minimum        nil        0.0        0.0)
    )
  )
) ;lxMPPTemplate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 是可以的,但就是space不知道怎么设置,guardring 离mos 管距离挺远的。

楼主:
知道了,在guardring 中有一个选项,(enclose by)   设置想要的space 就行了。
谢谢,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7-03-14):
回复 楼主:

    您好!在guarding选项中net name应该填什么呢?我做的是ptap,所以我填的是nmos,可以显示出来整个环,但是nmos有源区离guardring有源区的上下距离不等于左右距离,请问您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是IC61,有fluid guardring这个功能,但不知道怎么使用,求解?

网友(2017-04-28):
同问,IC61中的fluid guardring功能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