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基础的问题,如何理解mosfet静态功耗低这个特点。

楼主(2015-07-28):
三极管功耗为什么又比mos管功耗高呢,速度比mos管慢  求大神赐教 谢谢啦

网友:
bjt速度比mos快

网友:
功耗是因为三极管做开关时,要一个Ib维持。而mos是压控device,基本上不消耗电流。
速度是因为,mos压控时,得等大gate上电荷积累到vth后,电路才导通;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导通时间比mos的小的多。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都不看书的吗,或者不愿意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由于二氧化硅是绝缘层输入电流几乎为0,但是mos管导通时候不是有ids吗,还是会有功耗,我就是不理解这个。静态功耗是只考虑输入电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接触不知道往哪方面想,没有思路。还在努力中。向你们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了,静态时是没加信号时直流偏置的影响 三极管ib存在 但mos管输入电流为0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的器件,输入栅极电流几乎为0,bipolar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导通需要Ib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