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阈值电压随电源电压变化

楼主(2015-07-28):
请问MOS管的阈值电压Vth是怎么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的?希望可以从Vth表达式里参数受VDD variation影响角度考虑~

楼主:
   仿真上显示Vth随VDD变大时是降低的,但是如何从Vth的表达式上解释原因呢?

网友:
一个管子的特性怎么和电源有关呢。应该和电源没关系。

楼主:
一个管子的特性怎么和电源有关呢。应该和电源没关系。
引用 网友A:

当考虑body effect的时候 (存在VBS),Vth就会和VDD成负相关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VTH和VBS的关系,也不是和电源的关系

楼主:
回复  hustcg

   那是VTH和VBS的关系,也不是和电源的关系
引用 网友A:

VBS=VB-VS,比如对于PMOS,如果存在body effect (VB=VDD不等于VS),那么就和VDD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th的公式书上都有。

    只会从Body effect的角度考虑Vth 的变化,而不是电源

网友:
表达式只是first order。

网友:
嗯嗯,那和今天的高温天气也有关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这么说,万物都相关啊

网友:
应该是看VDD变化引起的MOS各个端口的电压变化,不仅是VBS,还有VDS之类的。

网友:
只有PMOS可对阈值电压供给量依赖性。NMOS有其基材大多是绑到地面,绝对没有连接到VDD,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