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问题

楼主(2015-07-28):
calibre的drc文件中有一个M1_5:这个到底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就是普通M1 spacing是0.23um, 当其中一个M1的宽度或长度》10的时候,就变成0.6um,
即碰到宽的金属,spacing也要增加,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对对对,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