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寄存器出现固定型故障,如何定位问题?

楼主(2015-07-28):
芯片测试出现了寄存器失效的问题,失效主要表现为固定型故障(Stuck At Fault),即寄存器的输出固定为0(SA0)1SA1)。具体表现为无论I2CCPU读写,某寄存器的某一比特位都固定为01,出错的寄存器及比特位具有随机性(有一小部分值不稳定,读出的值在0,1之间不停跳变)。    出错的寄存器具有随机性,且失效的概率也没有发现明显差别,在版图上分布也比较随机。
    升高数字电源电压或者关掉一部分数字电路,有50%以上概率又能恢复正常读写状态。
    降低主频(降低至1/4)或者降低温度25℃至-30℃),寄存器基本不能从读写出错状态恢复正常。但观察到少数情况下,降低温度或者降低数字时钟频率,芯片可以从固定出错状态变到0/1跳变的状态,或者从0/1跳变状态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另外用的工艺从0.18shrink到0.153的,自己改过工艺库,偷了一部分rule。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些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同样遇到过该类问题的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
没做dft 还怎么查么,

网友:
很显然时序混乱了,直接shrink通常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时序margin没加够吧 ,  shrink工艺可以适当增加setup,hold margin,

楼主:
回复 3# icfbicfb  是没做DFT,所以一时无从下手。版主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这种现象与timing违例或者电压IRdrop过大哪种因素相关性大一点呢??

楼主:
回复 4# emiryu 奥 主频降了那么多也没有作用可以排除setup的问题吧,另外我们的transtion比较大,有一些超过了主频的10%,这个会不会电压跟时序上的影响

楼主:
回复 5# icfbicfb  我们主频设计上只跑到100M,在P&R CTS之后主频设为125M,setup留了0.2ns,hold留了0.1ns;PT的时候主频也是设为125M,setup留了0.2ns,hold留了0.05ns;另外在工艺库里hold还预留了0.2的余量的,clock_gate的setup跟hold一直都是预留0.2ns。

网友:
感觉像ir-drop引起的问题, pr里面power画的多么,

hold margin 0.1ns太小了,ff下也是0.1ns么,最好 >=0.2ns,  库里面的hold margin不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库里面有margin设置吗?是怎么设置的,好像没看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我用M2做了power stripe,M2采用最小宽度0.28um,间距是33um,面积大概在800X1250um,
这样的power布线会不会引起IR drop的问题。谢谢!

网友:
跑100Mhz? 这个太危险了吧,你怎么用min width做 power grid啊

我觉得2um 还差不多,

网友:
居然用最小width 做power  想想也是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M2 做strip 还这么小的width  芯片不挂才怪, 你要用高层金属做strip啊,一般20%的面积做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看来是犯了个致命的错误。。。。谢谢提醒,下次一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