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大部分FPGA内部都没有设计非易失存储模块

楼主(2015-07-28):
刚接触这个行业不久,发现大部分FPGA芯片中都没有设计诸如flash之类的非易失存储模块,而是都需要在开发板上另外添加如PROM或者FLASH的配置芯片,这样设计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加电加载程序,掉电程序除掉。便于调试

网友:
不过,有些FPGA内部集成闪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问题,你接触到的只是SRAM型的FPGA,上电需要配置,比如Xilinx等还有Flash型的FPGA,不需要配置芯片,比如Actel等;
还有反熔丝型FPGA,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