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学Verilog,编了下面的程序,仿真时运行出不来结果

楼主(2015-07-28):
always @(FF or EF)
  begin
if(!FF)
begin
  WEN<=0;
  Tx_Start<=1;
  REN<=1;
  end

if(!EF)
begin
WEN<=1;
REN<=0;
Tx_Start<=0;
end

网友:
always @ ( ... sensitivity list ... ) begin
... elements ...
end

When the sensitivity list is “satisfied,” the elements inside the block are set/updated.  Otherwise not.

网友:
从逻辑上看,FF和EF没有优先级,(如果FF和EF同时变化且都为低电平)导致WEN、Tx_StartREN的值不确定。

网友:
明显是FF和EF会有信号冲突,建议多看看教材的if语句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输入信号没有优先级,第一个begin没有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