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debug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按照流程在程序中添加了ILA核,想要调试一下,但是为什么下载完程序以后,什么都没有弹出来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助求助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ltx文件不正确造成的,打开synthesized design后,在Tcl Console敲入命令write_debug_probes xxx.ltx后重新生成ltx文件,将这个新的ltx与对应的bit一起烧入FPGA一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