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神!xilinx,GTX,7 Series FPGAs Transceivers Wizard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5-07-28):
向各位大神求助GTX问题!!用xilinx的Vivado中的7 Series FPGAs Transceivers Wizard v3.5 在VIRTEX-7 VC707板上用光口传输数据,一块板自收发的时候,传输它example design中自带的以16组数据(每组数据为80bits,其中有32位全零,32位数据,以及16位的周期标志)为周期的数据的时候正确,但是换为以57组数据为周期的时候就会偶尔大约十几个周期在一个周期的头数据处出现一次错误,请问大神们应该如何修改?这个IP核与传输数据周期有关的地方在哪里?如何调整呢?多谢各位啦!
本人小白,还请大神们详细指点哈~

网友:
which example design are you working with ?
http://xgoogle.xilinx.com/search ... true&getfields=*&q=+inmetaocument%2520Type%3DExample%2520Designs+inmeta:Board%2520and%2520Kit%3DVirtex%252D7%2520FPGA%2520VC707%2520Evaluation%2520Kit+inmetaocument%2520Class%3DDocument+inmetaroduct%2520Type%3DBoards%2520and%2520Kits&dnavs=inmetaocument%2520Type%3DExample%2520Designs+inmeta:Board%2520and%2520Kit%3DVirtex%252D7%2520FPGA%2520VC707%2520Evaluation%2520Kit+inmeta:Document%2520Class%3DDocument+inmetaroduct%2520Type%3DBoards%2520and%2520Kits

网友:
which example design are you working with ?
http://xgoogle.xilinx.com/search?output=xml_no_dtd&ie=UTF-8&oe=UTF-8&client=support&proxystylesheet=support&site=Answers_Docs&filter=0&resultsView=category&tab=bk&num=1000&sortBy=displayOrder&show_dynamic_navigation=1&sort=date%3AD%3AR%3Ad1&documentClass=Document&requiredfields=-Archived%3Atrue&getfields=*&q=+inmetaocument%2520Type%3DExample%2520Designs+inmeta:Board%2520and%2520Kit%3DVirtex%252D7%2520FPGA%2520VC707%2520Evaluation%2520Kit+inmetaocument%2520Class%3DDocument+inmetaroduct%2520Type%3DBoards%2520and%2520Kits&dnavs=inmetaocument%2520Type%3DExample%2520Designs+inmeta:Board%2520and%2520Kit%3DVirtex%252D7%2520FPGA%2520VC707%2520Evaluation%2520Kit+inmeta:Document%2520Class%3DDocument+inmetaroduct%2520Type%3DBoards%2520and%2520Kits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用xaui core接收数据时,接收固定包长的帧没有错,接收随机包长的帧就会大概率的在包尾出出现一次错误

网友:
光接口压根儿没反应的,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是否用ibert测试过硬件的稳定性

网友:
(And sorry for previous multiple post)
yes I would make ibert first and check results to validate physical link
are you running on vc707 or your target ?

楼主:
我用的example design就是由7 Series FPGAs Transceivers Wizard v3.5 生成的。然后是在一块VIRTEX-7 VC707板上用光口传输数据,自发自收。
以16,32或者64组数据为一个周期传输时没有错误(硬件稳定性就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以57组数据为一个周期时就会出错。。。请问大神们是这个IP核对传输数据周期有限制吗??只能16,32或64??但是我在手册里面没有找到相关说明啊??我传两个手册恳请大神们指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I'm working with the example design generated by 7 Series FPGAs Transceivers Wizard v3.5. And run it on VIRTEX-7 VC707. Use 16,32 or 64 groups of data as a cycle is OK, but for 57 groups of data as a cycle is wrong. Is it a specific limit of the IP core?
Please look over my latest post~THANKS A LOT!!

网友:
如果ibert测试通过,那么你可以用pma,pcs环回来发送你的57组数据,如果自己换回没有问题,那么有可能就是sfp问题。你也可以复位gtx的tx和rx来看看行不行!这个gtx出问题就真的很难解决,一般复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
向大神们求助??!!请详细指教~

网友:
我觉得这个必须是16,32,64,128.这一类的吧。不够的可以给后面补齐把。而且发送多的话,好像一个光口就不够了,必须使用多个光口。

网友(2019-07-09):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