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supply_net和connet_supply_net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7-28):
两个power domain,一个是PD_TOP,一个是PD1(block1属于PD1这个powerdomain)

请问下面两种情况是不是等价的

第一种:

create_supply_net VDD12
create_supply_net VDD12 –domain PD_ADD –reuse

create_supply_port VDD12

connect_supply_net VDD12 –port{VDD12}

第二种:

create_supply_net VDD12
create_supply_net VDD12 -domain Block1/PD1 -reuse

create_supply_port VDD1P -domain Block1/PD1

create_supply_port VDD12
connect_supply_net Block1/VDD12 -ports Block1/VDD1P
connect_supply_net VDD1 -ports Block1/VDD1P

其实第二个与第一个相比就是在block1上手动设了一个port;第一种情况是没有手动设置,不知道工具会不会自动在block上创建一个port呢

网友:
知道工具会不会自动在block上创建一个port呢
===
看block 的情况, 如果block是lef类似 pr block 的需要在 block level create VDD1P

如果不是,就不用,会自动创建port.

网友:
一般用方法1 ,比较简单明了,

方法2  一般用于某些单独cell的 pg连接,和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s 类似,
为某些单独的cell进行der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block是lef类似 pr block 的    这个说的是?能举个例子吗,如厂商给的macro是吗? 或者自己做的一个module,进行布局布线后得到的一个block是吗?  多谢啦先

网友:
如厂商给的macro是吗? 或者自己做的一个module,进行布局布线后得到的一个block是吗?
===
两种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出PG的 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哪种block不需要创建呢

网友:
和在这一层 hier 的不需要  create , 但是还是需要drive_pg ( icc 的话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在这一层 hier 的?  这啥意思 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一起做PR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