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15-07-28):
之前发了个求助帖,没人回复,所以在此发起悬赏,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该问题,感谢!!!!!

网友:
我猜测你是问datasheet里面的Vocm?全差分运放有共模反馈电路去稳定输出端的共模电压,否则一旦输入的共模产生变化,由于放大器具有很大的gain,会直接将输出打到vss或者vdd。而共模反馈电路就需要这么一个reference去设定需要的输出共模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回复!你说的我大概能意会那么一点,可否再请你看一个电路(如下图),图中的单端转双端电路的共模电压应该怎么加?

网友:
只要共模电压能保证管子工作在需要的状态(比如饱和)就OK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明明传上去,咋没了。。。不好意思~~~
对了,大神,请问一般模拟电路用什么软件仿真呀?最好是元件库里有多种型号的集成运放,比如这个图,里面要用到OPA43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定昨天上传了图片,可是为什么会没了呢?以防万一,我把图片以添加附件的形式上传(^0^),希望不用再出纰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看到哪里要加共模信号。。。难道你说的是输入共模信号?你加个信号在那,他就有共模,level取决于你的信号是什么
   这种你可以用multisim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上次传的那个电路图是我从ADS1254的datasheet中看到的,图中左边两个运放用来实现单端转差分,我分别用Multisim和TINA-TI两个软件仿真了一下,其中OPA4350单电源+5V供电,用1Hz的正弦波从Bipolar input端,仿真结果显示+IN端是正弦波,而-IN端却是2.5V的直流电平,很奇怪,datasheet中的电路应该不会出错呀,说好的单端转差分的呢。      之后请教别人,他用cadence仿真,运放用了他自己搭建的一个轨到轨运放,结果告诉我这个电路没问题,是单转差,但是为什么我仿不出结果,他说可能是我的运放选的不对,很费解~
      可否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单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