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需要画版图,新手该从哪学习起?

楼主(2015-07-28):
新手用cadence画了CVO的原理图,现在需要对VCO画版图,但是对版图一无所知,现在我该从哪学习起呢?求大侠指点,或是有木有比较好的书或是资料推荐一下!很感谢,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翻墙,上Youtube
    搜索 layout tutorial

    或者Google layout tutorial

    书的话,看 CMOS DESIGN LAYOUT SUMULATION, 3rd edition 的前面几章

网友:
从反向做起!
要不先看师兄师姐之前画的做参考!

网友:
从反向做起比较容易入手,参考书可以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软件操作可以请教同事嘛

网友:
先参照版图书籍,然后看是否有同事或学长做过类似的工作。然后,根据前人的经验,结合实际,做版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你去看看《集成电路版图基础实用指南》,然后结合一些基本的版图操作教程,先画点简单的,熟悉了之后,再去画你的VCO。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2024-08-31):
反向知道怎么操作就行了,学习一下布局和布线,不用吃的太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