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Virtuoso 打开提示32位处理器不兼容64位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7-29):
大侠,我先安装了virtuoso。win7_64位下安装的centos_32位,启动的时候,有如下信息,请教怎么解决,感激不尽!!!
[root@qq cadence]# virtuoso
virtuoso: WARNING: The current host architecture (lnx86 32bit) is not compatible
virtuoso:          with the selected binary (lnx86 64bit).
virtuoso:          To run the lnx86 64bit binary, you must use a 64bit processor
virtuoso:          and OS to use that binary.
virtuoso:    INFO: Forcing the bit selection to 32bit.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ext font to present error messages.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root@qq cadence]# QFont::setRawName: Invalid XLFD: "-*-helvetica-medium-r-*-*-12-*"
QFont::setRawName: Invalid XLFD: "-*-courier-medium-r-*-*-12-*"

感谢,菜鸟。光装软件都花了半个月时间,都想放弃了

网友:
将 CDS_AUTO_64BIT 变量设置为 NONE , virtuoso 命令默认就是启动32bit的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64bit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改成“NONE”了,但是出现了以下信息,请问是咋回事?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ext font to present error messages.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root@qq ~]# QFont::setRawName: Invalid XLFD: "-*-helvetica-medium-r-*-*-12-*"
QFont::setRawName: Invalid XLFD: "-*-courier-medium-r-*-*-12-*"

楼主:
自己顶,我顶。我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OS的时候少了些 字体库的rpm没装,  最好还是折腾64bit的OS吧

楼主:
之前就是装的64bit的,失败了,整32位的,比之前好就是能看到界面了,就是错误的提示

网友:
    装EDA软件用的着半个月吗?真是不得要领。去将我以前的系列教程都仔细通读一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479940

你为何要在64为机器上安装32为系统?而且看上去是使用虚拟机的,若芯片设计是你吃饭的职业,就直接在机器上安装Linux,不要使用虚拟机!!!

最后面显示的是你机器缺失必要的字库,安装xfonts-75dpi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