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d clock无clock skew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设计中有两个时钟,clk和gclk, 其中gclk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设置,再ICC中CTS的时候,发现:1). 使用compile_clock_tree ”clk gclk“的方式没有对gclk进行时钟树处理,且使用report_clock_timing的方式报告clock_skew时,gclk处为,no local clock skew;
2).使用clock_opt -no_clock_route -only_cts进行时钟树初步综合时,应该对二者都进行了时钟树处理,但是gclk依旧为no lock clock skew。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
gclk是clk的分频时钟时, icc缺省是一次性做tree的,因为gclk本身就是clk的一部分,
icc会balance 这2个group的,

你可以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这里肯定有skew
skew的意义不算太大,只要timing过, 没有highfanout存在,

楼主:
恩,解释得很完美,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