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求教

楼主(2015-07-29):
有人能解释下 下面这个方向器这么接 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
POR是上电复位电路产生的吧,为高的时候上面的那个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才起作用,通常POR要比你的电源电压晚启动一些。

网友:
个人分析:在power on reset的时候,inverter里面的P管关闭,N管打开并且和外部的两个N管形成分压,近似可以看成是vdd-vth之后两个电阻分压,这样inverter的输出低电平就由分压值决定。
具体用哪里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你 这个我知道的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下面那个N管栅接POR 源端直接接地 不就好了么 就是为什么要通过源端要接反相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啊 谢谢啊 我按照你的思路想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