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里面怎么报出false_path的原因

楼主(2015-07-29):
其实就是我有一个reg,在untested里面有报告说是false_path,所以untested,我现在就想了解是哪条命令导致它false_path了。
对于这个reg和它的clk我都没有直接设置为false_path啊。

STA里面有命令能报出false_path的root cause吗?
report_exception好像没有详细的原因。

楼主:
急啊,有谁知道不??

楼主:
继续等答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出约束看看啊

楼主:
    没有针对false_path的约束啊。我就想知道那个untested report里面的false path,能报出来是哪条命令导致它false path的!

网友: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网友:
STA里面有命令能报出false_path的root cause吗?
===
木有 ~~~

这个情况,需要仔细分析constraint set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楼主: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命令的意义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false path 默认不报,这个参数可以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NAME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Specifies  if  PrimeTime searches for unconstrained paths or not
              when you use the report_timing or get_timing_paths command.

TYPE
       Boolean

DEFAULT
       false

DESCRIPTION
       When this variable is set to FALSE (the default), the report_timing and
       get_timing_paths  commands  search  only for constrained paths. It runs
       much faster if there are lots of unconstrained paths in the design, bu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se unconstrained paths.

只在report_timing or get_timing_paths时有效,并不能报出false_path的来源。

网友:
搂主有点诚意好不好,把条件约束和路径贴出来啊

楼主:
搂主有点诚意好不好,把条件约束和路径贴出来啊
引用 网友B:

    只能贴出report,没有约束啊。我要是知道哪条约束导致它false_path,就不用来这里问了。
decoder/reg_38_a_reg[0]/D CKN(fall) SYS_CLK   hold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0]/D CKN(fall) SYS_CLK   setup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0]/RN(rise)
                             CKN(fall) SYS_CLK   recovery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0]/RN(rise)
                             CKN(fall) SYS_CLK   removal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1]/D CKN(fall) SYS_CLK   hold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1]/D CKN(fall) SYS_CLK   setup     untested  false_paths
decoder/reg_38_a_reg[1]/RN(rise)
                             CKN(fall) SYS_CLK   recovery  untested  false_paths

网友(2020-12-22):
引用 楼主:
只能贴出report,没有约束啊。我要是知道哪条约束导致它false_path,就不用来这里问了。
decoder/re ...

这个report是用什么命令报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