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用vcs和verdi联合仿真看中间变量

楼主(2015-07-29):
用Verilog写了一个testbench,想用Verdi看波形,现在顶层文件是testbench,底层文件是原有module,但是有个问题是用vcs编译testbench之后只能观察IO口波形,看不了原来module中间变量的波形,请问怎样才能看中间变量波形,或者monitor出来也行,要改代码怎么去改?

网友:
testbench中的命令 $fsdbDumpvars(); 好像就是决定verdi中显示信号的数量,你可以具体看看这个命令的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fsdbDumpvars()出来的fsdb没有信号,我是用$dumpvars()产生vcd然后verdi自动转换的,但是我看这个命令的用法是前面的数字表示层次数,用0就行,后面跟module名称,但是我module名称如果用原有module的话在vcd里面就没有信号,用testbench就只能显示IO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层数0 ,后面跟你module的名字,就是表示你要看的信号是顶层信号。
你试试把0该成别的数字,后面跟一个子模块名字。    我也没有这样看过信号,不过这也是一个思路,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