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位温度码转为4位的二进制码,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吗,还是只能用卡诺图一个一个画

楼主(2015-07-29):
15位温度码转为4位的二进制码,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吗,还是只能用卡诺图一个一个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想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要求? thermometer-to-binary encoder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最基本的用与门,或门的,还有做成matrix形式的,有的还需要加入bubble correction功能的,有先到gray再到binary的,还有能加快转换速度的。。。。。。

网友:
加入bubble correction功能 是什么,第一次听到,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入bubble correction功能 是什么,第一次听到,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用在flash ADC 里面

网友:
用verilog 写一下代码,DC综合一下。不必自己简化。
如果是位数很长的还可以用二分法。

网友(2020-04-25):
verilog code is better!!!

网友(2021-01-14):
bubble correction就是来校准一些由于比较器失调带来的输出错误,这个可以通过一些编码方式比如gray码,fat tree编码,multiplexer的方式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