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导入display.drf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在cadence layout打开的时候LSW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个什么background。如何将工艺库里面的display.drf导入

网友:
呃,好像没破解就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attach一下试试呢

网友:
复制到启动路径下试试

网友:
5141版本的,直接复制到启动目录;
615版本,PDK没装好吧~~ 也可以复制一份到当前启动目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复制没用,后来把pdk的库加进来才可以

网友:
LSW中好像可以直接把display file load进来的,你试试看。

网友:
attach
一下基础库试试

网友:
techfile没有att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