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共模增益曲线一直在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9):
仿真得到运放的共模增益曲线一直在抖动,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抖动的?怎么样才能避免?(负载电容在旁边,截图时给截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大概只是仿真错误。附件中有详细的仿真DM,CM loop的方法

Loop Stability Analysis.pdf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是因为gnd的问题。你查一下你的gnd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是负的!

主流点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第一次仿真CMRR,按照何乐年那本书的测试平台仿的,可能设置有问题。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gnd就是直接接的零电位,会有什么问题呢,请问你当时仿的gnd出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能说的详细点吗?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文档我看了,但是没找着有关CMRR仿真的testbench。麻烦你再重新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CMRR啊,你说共模增益我以为你想仿共模反馈的增益,这一块经常有人犯错
   仿CMRR其实很简单啊,仿运放的differential gain怎么仿的,就怎么仿CMRR,无非是把差模信号换成共模信号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复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我就是把两个输入端接在一起,然后加仿差分增益时用的信号,就出现这种现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你觉得很基础,那就请大神给讲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艾伦的书上有方法,似乎是把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形式,再加交流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差模是否稳定?共模反馈是否稳定?
   没看到testbench,不知道testbench本身做的对不对,也不知道信号是否加的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用的还是理想共模反馈,你说的差模稳定是指什么?是说差模的频率特性吗,差模交流的仿真结果都是稳定的。我测共模增益时是按照何乐年书上的方法加的信号,就是把两个输入短接,然后在共模信号上加个小信号,和仿差模时候加的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
你仿共模增益,是不是看差分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是想仿共模到差模的增益,肯定要看差分输出吧?

网友:
看单端就好了!输入的是共模信号,看差分的话,正端减负端,全减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看单端,你输入共模信号,再看差分,两端共模信号相减,那不就是0么,啥也没有了

网友:
    那你看共模到差模的增益的话,管子不匹配这些东西,你做电路图仿真的话,能看到么?仿Cmrr的话,不就是差模增益减去共模增益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理想fully differential amplifier来说,其CMRR为infinite,只有monte carlo simulation得到的CMRR才是有意义的
   其实这里是这样的,对于CMRR来说,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CM->DM, 因为后级电路无法分辨这个信号来自于CM还是DM,这也是CMRR定义的来源。但其实也有人将CM->CM的变化算入CMRR,为什么呢?因为后级电路有可能将CM转化成DM,这个我们就不愿意看到了。

   anyway,你要想仿fully differential的CMRR,最好是用monte carlo去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仿过,请问有蒙特卡洛仿CMRR的资料吗?

网友:
-300dB左右的那些抖动都是仿真的数值误差,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共模增益应该是共模输入引起差模输出变化的增益吧?前仿电路是对称的,看不出来不匹配,那共模增益应该很负,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波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我没有关于这个的相关资料。

网友:
改变一下仿真步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是我理解的有问题,我说的测试单端得到的是Acm,而不是Acm-dm,CMRR的定义是Adm/Acm-dm。但是这样仿真应该是没有考虑失配在里边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仿真,应该是需要蒙特卡洛仿真吧?

网友:
系统会认为agnd是地么?要不要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网友:
看样子你的运放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对不?

我揣测你的测试方法是对的,就是两个输入源里AC magnitude 都设成1,然后直接看VOUT的gain, 这样就得到了common mode gain.

至于differential mode gain,就是两个输入源里AC magnitude分别设成0.5和-0.5,然后看VOUT的gain.

所谓CMRR就是differential mode gain减去common mode gain.

比如说你的运放增益是100dB, common mode gain是-50dB, 那CMRR就是150dB.

现在来试着回答你的问题哈。为什么会抖动呢?我揣测是因为你用了理想的共模反馈,因为是理想的,所以电路的common mode gain显得特别的低,性能特别好,都-200多dB了。就是因为太低了,所以数值计算的时候有些问题,显得曲线很不光滑。然而等你把理想共模反馈换成实际的电路,common mode gain就不会这么低了。哪怕就是前仿,这个值也低得不现实啦。

我的建议是你能不能先不管这个仿真曲线不光滑,把理想的共模反馈换成实际电路再来仿真一下,也许问题就没有了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很感谢你的回答,我的CMFB确实是理想的,运放是双端输出的。你说的这个方法我会尝试的,很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 I am sorry the computer I am using now cannot type Chinese. In the figure you show the CMR curve, it is dB(VOUT). if the output is differential, should it be dB(VOUT)-dB(VOUTB)? Anyway, I am assuming now you are working on substitute the ideal CMFB to transistor level circuit. Good luck;-)

Best,
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