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vcs仿真之前编译过的文件

楼主(2015-07-29):
聚聚们好,我最近在写vcs的脚本,由于DUT比较多又不会改了所以先拿出去编译了,所以脚本一开始编译tb,到仿真时卡住了,不知道怎么调用之前编译过的DUT来仿真。请问需要添加哪些参数?PS.我用的就是vcs编译,然后simv仿真

网友:
vcs在正常编译后会生成simv命令,直接运行这个命令就行了,注意目录结构。

你说的卡住了什么意思,是仿真时间不推进还是仿真报错,如果是仿真不推进,是因为你的验证代码中有没带时间推进的死循环代码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想说我有一个“设计.v”还有一个“设计_TB.v”,我提前编译了“设计.v”,这个就放在这不动了,然后编译“设计_TB.v”,在仿真(./simv)时如何调用之前编译的“设计.v”的结果?

网友:
你这是分布式编译,具体我没搞过,我都是一起编译的,也许你在编译最后一部分文件时把前面编译好的文件也带上一起编译就ok了,编译好的放在csrc文件夹中,里面可能有你需要的编译好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马上试试。其实就是想节省编译的时间才把设计的编译分出来的,TB模块少调用之前的编译结果会快很多。这种编译在Questa里面很容易就实现了,所以觉得vcs应该也不难,但是-help看了好几遍都没找到相应的参数

网友:
直接问下vcs的客服,估计就是一个参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用的破解的……这没法光明正大的问客服呀……

网友:
个人感觉增量编译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vcs增量编译是自动实现的么?还是说用了什么参数?
没了解过增量编译,增量编译的概念就是分步编译么,还是说就是不编译没有改动的源文件?

网友:
-Mupdate  增量递增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版本默认就是增量编译的,前提是不删除之前编译生成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请问楼主搞定分布式编译吗?

网友(2015-08-28):
求分布式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搞定……modelsim就是一个-L的事

网友(2016-05-26):
请问一下,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