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RAM SNM仿真方法步骤

楼主(2015-07-29):
本人菜鸟一枚。。。。最近刚接触SRAM,,,分配个测试SNM(静态噪声容限)的任务;
只有一个SRAM的网表,,,看了些论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测试,,
哪位大神可以指导指导。。。最好有激励以及测试方法。。HSPICE测试

网友A:
有篇jssc的论文讲得很详细的。Static-Noise Margin Analysis of MOS SRAM Cells
大意是两个反相器的电压传输曲线放同一个坐标里构成蝶形图,snm定义为蝶形图最大内接正方形的边长。
具体求法是把坐标轴旋转45度,两条曲线相减,得到的曲线最大值就是内接正方形的对角线长。这个拿code实现比较方便。
单次仿真结果意义不大,一般至少要做到5sigma6sigma把。

个人意见供参考

楼主:
论文我看过了,就是有点不太明白“In the (v, u) system, subtraction of the v values of normal
and mirrored inverter characteristics at given u yields curve A, which is a measure of the diagonal’s length. ”,反转以后在 V U 坐标系中,减小v的值,后面那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噪声电压是自己加的吗?噪声电压的大小为多少?而且在测量时,噪声电压要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里面把U V的表达式变换成电路图以后,怎么用hspice去测量啊?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matlab做  就根据论文中给出的公式

网友C(2016-09-23):
附着在对你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SNM计算.pdf (215.26 KB , 下载次数: 1030 )

网友(2016-12-09):
回复 网友C:

   谢了!

网友(2017-08-07):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17):
感谢,刚好需要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C:
附着在对你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2020-04-15):
请问下,像8T SRAM这种多了两个管子,读得通道发生变化了,应该怎么测RSNM?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C:
附着在对你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1-10-01):
剛好需要~謝謝分享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C:
附着在对你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太感谢了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C:
附着在对你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层主分享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A:
有篇jssc的论文讲得很详细的。Static-Noise Margin Analysis of MOS SRAM Cells
大意是两个反相器的电压传 ...

问一下坐标轴旋转45°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