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

楼主(2015-07-29):
UVM平台在方针是要求首先进行通过C函数配置CPU寄存器操作,完成后在进行硬件的仿真,请问应该怎么进行?我的平台没有对dut进行初始化,导致没有数据

网友:
你具体需求是什么? 楼主这个问题 问得有的含糊

网友:
同样没看懂这个问题

网友(2015-09-09):
楼主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想省掉仿真初期的配置阶段,达到缩短仿真时间的目的?

网友:
没有对dut进行初始化,导致没有数据,是X态传播导致的吧,初始化在某个阶段调用一个task,里面使用程序接口应该可以通过C函数来配置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