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仿真问题

楼主(2015-07-29):
打开verdi 并添加好testbench   fsdb等,然后添加信号开始仿真,但是添加信号时会出现:Unrecognized signal:******* ,no further operation。以至于信号没能添加进去。

请教大家,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谢谢啦~

网友(2016-02-28):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人 谢谢

网友(2016-05-25):
dump的波形不对,你再看下你仿真的log档,应该是有Warning或者其它什么的,检查下,解决掉然后重新仿真

网友A:
在testbench里面加好波形的dump设置,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s.fsdb");
     $fsdbDumpvars(0,testbench);
end

仿真完了再用verdi打开波形,项目比较大时dump整个设计仿真会很慢,可以用$fsdbDumpvars(0,testbench.module_A); 选择性dump关心模块的波形。

网友:
拉你testbench里面例化的dut的信号,在testbench以外的dut模块的信号拉出来就会这样子。似乎信号不跳变就会报这个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回复!!!!!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A:
在testbench里面加好波形的dump设置,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s.fsdb");

你好,我在用verdi查看一个异步FIFO设计的波形时,想把reg [7:0] buff[0EPTH-1];中buff的的数据变化。我在加了你给出的语句之后,仍然会报“Unrecognized signal :FIFO_TB.U_FIFO.buff[0:15],no further operation”,
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呢?谢谢啦!

我的语句是这样的: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