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M100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可以应用于机械制造行业吗?

楼主(2015-07-29):
ZM100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可以应用于机械制造行业吗?

楼主(2015-09-16):
目前国内测量大直径手段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机械方法上,如大型千分尺、铜带尺和π等、这些方法只能测量IT7、IT8级精度的零件,对于高精度的零件、工件,其尺寸实际上处于无法测量的状态,而大型关键零件的尺寸精度是保证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国外也无成熟的测量仪器。因此大直径高精度测量是国内外大中型企业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中普遍提出又急需要解决的共性测量技术难题,其中的大直径测量点的瞄准和定位是国内外都未能很好解决的技术难题。
针对以上问题,真尚有科技公司的ZM100 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能给予良好的解决,可直接应用于大直径现场高精度测量。

网友(2015-11-05):
深圳市真尚有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有四款不同的激光测径仪,其中ZM10X系列激光测径仪拥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ZM10X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

   ZM10X激光测径仪其主要参数为:
测量范围: 5、10mm、25mm、50mm、75mm和98mm(说明:单个ZM10X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
线 性 度: ZM10X激光测径仪最高达±0.3μm
采样频率: 最高10KHz
数字输出: RS232或RS485或网口和(RS232或485)
模拟输出: 4~20mA或0~10V

以测量钢管直径为例进行演示说明:
应用背景
        许多客户要求在线对生产线上钢管(圆柱状等物体)的直径进行实时检测,以便及时发现不合格产品的输出,及时调整设备的控制,以达到高效的生产和高质量的产出。

应用测量方案
    首先将ZM10X激光测径仪固定好,通过机械装置将需要检测的工件平稳的移动到被测区域,通在线检测生产的产品直径,通过参考报警信号值输出报警信号(可作为开关量使用),实时调节设备,保证产品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