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项目记录0--MCU验证

楼主(2015-07-29):
目前新进入一家公司,做MCU的FPGA验证,基本算是快完成了,现在有点时间,以后会把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或者学习心得贴上来,供大家学习借鉴和自己查阅时用。
项目心得1----在用FPGA综合的时候,如果xst综合结果不正确,可以试试synplify。
      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一直用xst综合,有几个问题一直报错,被优化点了,虽然通过选择ISE的参数能够避免这个错误,不过综合出来的结果始终不正确。最后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synplify综合,就通过了。不过synplify综合也遇到很多不能正常的测试,synplify综合不像ISE可以直接勾选保持层次关系,在chipscope的时候可以看见每个模块的基本输入输出信号。在synplify综合的时候默认是要进行层次优化的,而且synplify没有一个全局参数可以保持层次关系。当自己研究了很久才发现synplify可以在rtl级(rtl代码里面)写综合属性,不过要在代码里改,我们用的代码都是自己没有权限修改的,大家都要用同样路径下的代码,最后又看了看文档,用.sdc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想要抓那个模块的信号必须每个模块,每个模块的写约束才行。明天把在rtl写的综合约束和sdc里面的约束贴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借鉴,不要像我,把自己搞的好累,公司没有人会,公司以前走了的高手也不会,项目催的急,把人都搞崩溃了。不过现在总算可以缓一缓了,有时间来记录项目经历和学习心得。希望和大家一起把FPGA学好,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支持原创 总结 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高手的宝贵经验!!!!

网友:
xst综合结果不正确更多的是代码写的不是足够规范,好的代码应该能够在各种综合器上综合出正确的结果,这样可移植性和可靠性才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时钟太多,全是门时钟,bufg不够用,代码风格不好,在写约束,尽量不改代码啊。有点难搞,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一菜鸟啊,总结下,给初学者一点点印象。

楼主:
synplify 综合,ise后仿真保留层次命令,chipscope看信号,可以看见端口信号。

楼主:
module add(
  input clk,
  input wire rst,
  output  data
);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约束写出了,发不出来,把我发的文字有危险,我就截图发了,结果要审核

楼主:
回复 楼主:
synthesis xc_use_keep_hierarchy=1 syn_hier = "hard"

楼主:
回复 楼主:

/*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上面的约束两边家/*

楼主:
回复 楼主:

   和*/   ,这两个符号一起发,居然提示发的文字有危险,发不出来,我靠...................

楼主:
.sdc文件写法
define_attribute { v:add_data } xc_use_keep_hierarchy { 1 }
define_attribute { v:add_data } syn_hier { hard }

就是取一个名字:design.sdc 里面的内容如上,add_data是模块名,在synplify中,选择这个.sdc文件,就可以在后仿真和chipscope中看见端口信号,很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我也不知道取什么标题,就取一个和自己项目,相关的题目了

网友:
神人...研究的精神值得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大师的约束是怎么学的,推荐一下学习资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菜鸟级。你说的是什么约束呢?时序方面,还是综合方面的啊?一般都是先网上找找吧,简单的都可以了,针对问题,要看手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有些手册,看看你需不需要嘛,我也是看的这些,有些事synplify的手册,这电脑上没有,你需要可以给我说,或者我回头发出来,看的不多,起步阶段,一起学习哈。

Constraints Guide.pdf

网友:
XST和Synplify综合结果不一样,根本原因是代码规范程度不够。Synplify的优化度更高,介入性更强,所以会弥补很多代码中不合理太随意的地方,所以一般感觉Synplify综合结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我也觉得代码风格好了,或者代码没问题的情况,两个工具应该综合结果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情况,只能说工具算法和分析的程度,角度不同乐啊。看来以后还是只用synplify算了,减少出错原语,减少debug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