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有传感器可以测量火车过弯是否是合理倾斜的吗?

楼主(2015-07-29):
有传感器可以测量火车过弯是否是合理倾斜的吗?

楼主(2015-09-16):
平整度测量可以选择ZLDS100,这是可以测量玻璃平整度的传感器。根据不同的情况,真尚有还有更多的方案推荐。

网友(2015-11-05):
肯定是有的,我记得深圳真尚有公司有一款可以测量此类应用的传感器,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