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unit conflict

楼主(2015-07-30):
设计中需要读入别家提供的ddc文件,使用的是dc gtech.db。但与我的main library中电容的单位冲突,请问有什么简洁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算warning吧,不会导致读入失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Error
   读取ddc的目的是为了把别人插入的clock gating cell remove掉,
   用compile_ultra -gate_clock,插入main library中提供的clock gating cell。
   因getch库中没有现成clock gating cell,之前的clock gating cell是用latch实现的。
   为了避免APR时的麻烦,不显式的使用latch。

   我的解决办法是,不读入ddc,直接把netlist中的clock gating cell替换掉再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