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好,最近学习NCX遇到了些问题,还请会的大神们解答一下

楼主(2015-07-30):
我遇到的问题是model文件里存在调用问题,总是报错,说找不到某某文件。还有就是我想请教一下,model文件是什么?它的后缀名可以是什么?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pice model文件可以使以.lib为后缀的文件吗?

网友:
.mdl , .l  都有, .lib 也是一种,关键是看里面,不是后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model文件里存在调用其他.lib文件,而且非常多,所以跑不了。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spice定义吧,我估计你.lib 和.mdl的关系还没搞清楚,

通常是.mdl include .lib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刚刚学NCX,现在是师兄给了我一个后缀是.lib的model文件以及一些网表文件。我现在跑不过,说model文件里找不到pre-layout.lib这个库文件。刚才我把model文件里pre_layout.lib这行给注释掉了,现在还是没跑过,提示找不到tt.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