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isr9 以后程序不能运行的原因和临时解决

楼主(2015-07-30):
众所周知,IC616在更新ISR9以后,采用原来的补丁会导致程序启动时出现崩溃。最近我花了点时间看了下,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因是C家现在采用了Vilabs的软件保护系统Code Armor Intelligence(http://www.vilabs.com/product/co ... ware-usage-tracking)。这套系统在原有的flexlm基础上又加了许多许可证检查,主程序完整性,使用情况监控等等功能。而且还有打小报告的功能,如果它觉得你的使用有问题会偷偷通过网络将你的信息报给C家,如果你是个公司的话,很快c家就可以凭这些证据法务部来函让你交钱了。。

但程序崩溃并不是这个系统预先设计的事。直接原因是和谐版使用的许可证不是真正的许可证,缺了好几项东西(SIGN2之类)。Vilabs启动时某处有个strcpy,要拷贝这些信息,但是因为许可证信息残缺,strcpy的source是个空指针,导致程序segfault。

该系统有个特点就是如果检测出程序受跟踪,比如你用gdb或者strace运行virtuoso,他就会停止运行来隐藏自己。目前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再patch一下,让CAI以为正在受跟踪,从而跳过它那段有问题的检测程序。如果你用的是ISR12 64bit,可以在用hex编辑器打开virtuoso,在offset 0xb1b56f8处开始的五个字节都改成90 90 90 90 90。在我的机器上这样就不会有启动崩溃的问题。希望大家实验一下。

楼主:
另外有mentor账号的,又苦于找不到analog fastspice和谐方式的可以将文件给我看看。。我之前自己弄过,但现在换公司了,没有mentor账号了。。

网友:
sodisne,原来如此,这么一来就能run了

网友:
佩服佩服!

回复 楼主: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分析的有问题,Vilabs并没真正启用,造成segment的原因和Vilabs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到的使用情况是
情况一:在strace或gdb下运行virtuoso,无segfault
情况二:正常运行,有segfault

又已知在trace情况下vilabs服务根本就不会初始化。

最合情合理的解读是vilabs的那段代码引起segfault。我说的临时解决就是让程序一直认为是在trace下所以就会跳过那段。

这段我还确实跟着debugger看了一边,确实是vilabs的检查函数中的某个strcpy引起的。也许检查程序不叫vilabs什么的,但是确实是在vilabs服务启动后,在原有的lmcheckout上增加的检查函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1. segment fault确实是strcpy当中一个参数如果为空造成的,但这和vilab没有关系   2. vilab和flexlm是两套独立的体系,针对点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1)造成segment fault的原因确实是strcpy中一个参数(若为空)引起的,但这和vilab没有关系2)vilab和flexlm是两个不同的咚咚,各自针对的保护的着力点也不一样

网友:
所以...論壇上的patch...都已經無法使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ISR9以后才用的VILAB? 之前的版本没有用?

楼主(2015-08-29):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了.但是只知道1)关掉vilab之后这个错误没了;2)isr9后有这个错误.

网友:
老大们试过没?

网友:
要改 .../tools/dfII/bin/64bit/ 和 .../tools/dfII/bin/64bit/ 下的 virtuoso吧?
是不是以后的版本都这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改 .../tools/dfII/bin/64bit/ 和 .../tools/dfII/bin/64bit/ 下的 virtuoso吧?
是不是以后的版本都这么做?

多谢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用,这里说的是之后还要做的。

网友:
Does anyone know how to check if this vilabs is sending information to Cadence and how to block it?

网友:
搞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分析的结果,改了license后,加了ISSUE,SN等,现在可以正常启动,不会显示core dump了

网友:
license 加上 SN,ISSUE等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
22樓網友...可以分享license嗎?

网友:
license格式可參考->http://bbs.eetop.cn/thread-469272-1-1.html,會crash是因為license缺少了
SN,SN是用來產生ISSUER的要件之一,ISSUR的那串數字要是做類似vendor string查核使用,但看了下isr100,ISSUER check後對或不對都似乎不影響使用,如果有人可提供更新的版本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何加?

网友:
回复 网友D:

solarwater兄弟可否指导一下如何改license?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神可否说明一下如何添加 SN和 ISSUER? 多谢多谢!

网友:
isr90以後要用新的license格式,早就有人提出,請看->http://bbs.eetop.cn/thread-469272-1-1.html,
換上feature即可,ISSUER的那串數字有比較,雖不通過但不影響使用,但只看到isr100,較新的版本就不知!

网友:
Putting SN and ISSUER in all licenses solves the problem partially (at least for me)
It opens OK but when you start working with it - opening schematics, layout virtuoso crashes without any errors. I see the same on ICADV12.10.152

网友:
132版本似乎加了issuer,sn还是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MSIM15.1 is the latest software that cadence released.(the first cadence software that officially supports Ubuntu 14)if they are using the new licensing scheme, it should't work with the previous patches.
but i used the SPB17.0CRACK under centos 6.7 and its works fine for me.

网友:
license 加上 SN,ISSUE等可以正常打开
引用 网友D:

   怎么加的,能提示一下吗?或者提供个license。谢谢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F:

toad大侠,能否发个license?或者怎么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