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M2 power rail 电源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在ARM 40nm application notes 中有这样一句话:
if the library is M2 rail based then the lower 2D grid is on M2 and M3. If the library is M1 rail based then the lower 2D grid is on M1 and M4.
该怎么理解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sc是M2 power rail 的,底层的电源网络应该建立在M2和M3层。如果是M1 power rail的,底层的电源网络应该建立在M1和M4层. 是不是这样啊? 另外,既然这里提到底层,那么应该是在暗示还需要高层的电源网络吧?谢谢回复。

网友:
意思就是根据followpin来决定power grid的方向
如果是M1 followpin, 则是传统方向:M2 (V) / M3(H)/ M4(V) ......
如果是M2 follow pin,则是M2 (H) / M3 (V) /M4(H)  , 即vhv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ic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