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DR的大神们看过来

楼主(2015-07-30):
我在做一个双环路的CDR,锁频环路和锁相环路共用一个VCO,当输入数据为周期方波时,可以正常工作,如下图

图1

图1

而输入为NRZ码时,锁相时会出现问题,如下图

图2

图2

其中一个是锁定信号,一个是VCO的控制电压,可以看出,当输入为NRZ码时,锁相环路工作时控制电压会下降,导致失锁。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路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

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顶,不能沉

网友:
是不是LD的阈值设置的太小????

网友:
好像是loop 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  这不是调节过程中产生的正常波动,而是锁相环路最终稳定时的电压就不对,锁定到了别的频率,不是LD的阈值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这种两个环路共用VCO的结构本身就有缺陷,你说的loop不稳定能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2018-11-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回复 网友D:

   KVCO 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