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LDO里的OP线路几个管子的作用

楼主(2015-07-30):
LDO里的OP一级结构,输出直接接P功率管,不知道最右边一路管子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仿真没发现对零极点有作用,而且对瞬态响应也没什么改善,一开始觉得可以增加瞬态响应,但是由于管子M1比较小,镜像过去电流较小1uA左右,起不到什么明显作用。哪位大神来解释下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没看到整体电路,得看补偿方法,个人猜测下
  如果主极点在功率管输出端,运放的输出端为次主极点,功率管的负载电流变大的时候,整体环路带宽会增加。此时M1的电流也会变大,运放输出电阻变小,那么次主极点也增大,提高相位裕度

网友:
调DC工作点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动态电流

网友:
自适应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