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流切换电路

楼主(2015-07-30):
如题,有两路电流输出到一个负载上面,产生输出电压。两路电流在切换的节点,输出电压会有比较大的抖动。如果加入负载电容,响应速度会变慢,有没有什么电路专门实现这种电流平滑切换的?

网友:
加入负载电容是不可取的。两路电流切换时会有同时消失的时间,这段时间使输出电压平均值偏低,无论怎么样的连续时间滤波器都不行了。所以要离散时间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离散时间滤波器不懂,能否更具体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关电容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