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在进行Calibre DRC操作时,首先总会出现一个Load runset file窗口

楼主(2015-07-30):
如题,版图在进行Calibre DRC操作时,总会先出现Load runset file窗口  ,请问runset file是指的什么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点吗?版图新手不懂。。多谢大神

网友:
可以设置,不弹出页也可以。

楼主:
回复 4# wangji2036 意思是说这个可以直接按cancel就可以了么?可以不用管?

网友:
内容是如何执行cal,如64为模式,逻辑网表是那个等

网友:
runset 就是你上次退出calibre时保存的配置文件,包括env、rule path等

网友:
这个相当于 你玩游戏的时候问你是要重新玩 还是从你保存的那个地方来玩。
这个runset相当于一个脚本,用这个脚本来设置你用calibre的各种选项,比如:rule文件等等等。
给一个建议:
拿到PDK之后,仔细阅读手册,然后设置好各种选项,最后save一个runset文件。下次开始用calibre的时候可以直接load这个文件,就不需要设置了。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9-03-04):
回复 网友B:

   你好,在哪里设置不弹出load 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