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Curve 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30):
请教,在多curve 的LC VCO PLL 中,如果在运行的过程中,由于Voltage Temp 的变化导致需要更换VCO曲线,比如从第12根到13根,那么系统会出现一段时候的不稳定,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楼主:
这个问题还比较大,因为一般系统不允许在工作过程中发生失锁的。

楼主:
需要做温度补偿吗? 对LC tank。

网友:
请问开环校正还是闭环校正?
如果要量产,不改设计应该是无解。后续可以把bias电流做精准,提高vco psr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