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super.build()

楼主(2015-07-30):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set_config_int("u_tb.u_vir_seqr", "count", -1);

          set_config_string("u_tb.u_vir_seqr", "default_sequence", "example_test_vseq");
          super.build();
  endfunction : build

请教super.build();应该放在set_config之后么?是否可以放在config之前,如下: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super.build();

  set_config_int("u_tb.u_vir_seqr", "count", -1);

          set_config_string("u_tb.u_vir_seqr", "default_sequence", "example_test_vseq");
  endfunction : build

网友:
可以的,根据你的需要,可以任意调用。

网友:
原则上是除了数据定义的第一条语句,调用父类的build,然后才是自己扩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的是我将 super.build();放在set_config之前,那么,这两个set_config没有赋值成功?
set_config_int("u_tb.u_vir_seqr", "count", -1);set_config_string("u_tb.u_vir_seqr", "default_sequence", "example_test_vseq");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奇怪的是我将 super.build();放在set_config之前,那么,这两个set_config没有赋值成功?
set_config_int("u_tb.u_vir_seqr", "count", -1);set_config_string("u_tb.u_vir_seqr", "default_sequence", "example_test_vseq");

网友:
你用`uvm_config_db#(类型)::set试下

网友:
和你需要按照如何set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