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di 如何计算capture clock latency

楼主(2015-07-30):
在cadence edi中postcts之后为了让IO不会是critical的path,在每个clock上设置了insert delay,这样就给计算capture latency造成了麻烦,
请问有什么命令去抓出每条path的clock insertion delay。

网友:
没看懂, postcts后面不是会 update_clock_latency的么,

网友:
设置insertion_delay应该不会影响capture_latency的计算吧,它类似于ICC里面floating_pin的设置。你可以试试报一条跟端口有关的timing path出来看看里面的capture latency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