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oft rul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7-30):
我在使用ICC工具做routing时,想添加soft rule,例如metal3的space在tf里定义的是0.3um,我希望改成0.5um,用以下命令:
define_routing_rule M3_SPACE \
    -spacings {M3 0.5} \
    -spacing_weights {M3 1.0}
然后,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
    -routing_rule_effort_level {M3_SPACE {M3 high}} \
    -route_soft_rule_effort_level_level high \
    -soft_rule_weight_to_effort_level_map {{low low} {medium medium} {high high}}
接着,
用route_opt做连线,感觉能用的命令和选项都用了,可是route完还是有部分M3 space达不到0.5um,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大侠们请教下啊!

网友:
你也知道这个是soft rule, icc是尽量这样, 不是100%保证,

不就是2倍spacing么, 在route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100%保证的, 70%就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桑心。。。   common options里说只要把“route_soft_rule_effort_level_level 设为high ,就可以把soft rule当作hard rule来看待了,骗人的。。。。

网友:
你要那么hard干啥呢, soft rule本来就是尽力而为的事情,  如果硬要0.5um,改tf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哦,好吧,只好改tf了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