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底层PIN 能否在上一层显示出来?

楼主(2015-07-30):
请问 大神 在做TOP level 或者 middle level 连线 使用Ctrl+f 的时候 能不能只显示出底层(底下一层)的PIN name?底层的其他layer不显示出来。

网友:
試試SHIFT+V,可以一層一層顯示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这个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ctrl+f的时候界面显示出该层的一些cell name以及cell name里面的pin name,这样我就知道cell里面的pin在那个地方,不用进到cell里面去search需要连接的pin。

网友:
1.ctrl+f是顯示最少的level,shift+f是顯示最多的level;
2.shift+v是顯示level+1
3.當使用ctrl+f后,再使用shift+v可以從top level一層一層往下層看,這樣你可以看見所要的name&pin name

网友:
同求,目前的做法都是只显示label层和metal层,方便连线,如果大的layout确实需要进入下一层,去看看label的具体位置。有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