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BUCK 驱动端 波形疑问

楼主(2015-07-30):
同步BUCK 电感端的波形如图1所示,看起来效果不错,但是放大上升沿的时候,发现在上升过程中,会有一小段变低的过程,
怀疑是下管的驱动被拉高了,因为Cgd的存在,被耦合拉高了,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何调整呢?

网友:
哪是震荡,要加吸收电路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说说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收电路加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已经加了一个到地的RC吸收电路,R=5ohm,C=3.3nF。还要加大一点么??而且电感电压上升过程中,不加吸收的话是会冲得很高,为什么会出现零的情况呢?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nmos打开了,测下下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