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希望电容的提取参数为面积CDF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30):
请教大神们,我们有一个nwell的电容器件,由于工艺厂的PDK里面没有提供该器件。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nwell的器件。但是这个器件是以nmos的模型建立的,提取的参数为W和L。但是当我画的layout的电容的宽长和电路的宽长不一样时就会报错。请问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他提取的是面积呢?(lvs文件提取面积会改,提取的电路网表里面没有面积参数不会改)。大致知道是改CDF,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改。请大神们指教啊

网友:
应该看软件的user guide吧

网友:
应该是看Rule fi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