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编写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下载软件?

楼主(2015-07-30):
最近在搞得一个项目中,有设计到要编写一个51的程序下载工具,也就是将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里边,类似于stc-isp,一直没有找到资料,希望有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思路或者是下载协议之类的资料,跪谢!!

网友:
这个好简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

网友(2016-07-21):
1. MCU 必須 support ISP 功能 (在 FLASH 上面 run program 還能燒 FLASH 本身)
2. Boot code 啟動之後, 判定某 I/O 腳位是否在某準位, 如果不是跳去 user program 執行.
3. 若是某預定的準位, 則從 UART 收取新的 program, 然後燒寫至 user program 區間.
4. 重複收 program & ISP 燒 code, 都燒完了就執行 soft reset 重新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