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R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opndres.

楼主(2015-07-30):
软件版本是ic615+mmsim72+calibre2011。最近拿到一个PDK,有cadence版本和ADS版本,我都装了,但是都出现类似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input.scs" 12: R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opndres.
    ERROR (SFE-23): "input.scs" 13: R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opndr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我查过论坛上有很多朋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按着大家提供的方法:
1、ADE->Model libraries->添加对应的.scs文件;但这样也不能解决,还会出来更多的错误。
2、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也设置对的
3、PDK也是可以加载的,在Library Manager可以调用该PDK,我的project也可以attach上该PDK,CIW窗口也提示Attach成功,但是Model librarie却无法自动加载,是空白的。
4、我也将PDK中cds.lib等文件修改后拷贝至我的project目录下。

5、我也查看过PDK的Modle,我用的元件都是有对应Model的,名字也没有不一样。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各位好心人,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帮帮我吧,谢谢了。
我都研究了3天了,就这一个问题,麻烦大家分析一下还可能什么安装步骤出问题啊?或者说还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啊?

有木有可能是这个PDK本身的问题呢?
再次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的整套软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PDK可以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顶一个,不要沉了啊

楼主:
求关注啊,帮帮忙吧,提点意见。

网友(2015-08-30):
回复 楼主:

   你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没有说明corner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section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确定你用的section就可以了,我当时忘了确认这个,我以为会默认tt的,结果不是,必须自己确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电路不收敛,你知道如何解决吗?我考虑着分块仿真,调整参数,看看如何?这是我的qq2821462144,望经常交流!

网友(2016-07-20):
回复 网友A:

   请问ADS的section在哪里?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快出来救场,提点提点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没找到怎么添加section,求楼主详细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1)ADS没有遇到需要添加section的问题,如果出现undefined model,那是因为你仿真的时候,没有加pdk相对应的控件,加上就行了。(2)如果是cadence,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Setup->Model Libraries下,会提示你添加model file,你双击添加,找到pdk路径下面的Spectre->models,添加相对应的scs文件就行了。然后再section下面输入tt(tt、ff、ss等,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一般最开始都是用tt)。
可能不同的pdk需要添加的model不一样吧,我用的IBM的是添加的allModels.scs,design.scs,wafer.scs,你去看你的pdk提供的model guide或者design manual说明文档,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的。

其实所有这些过程在pdk的文档中都会有详细的说,我之前就是刚刚接触,没有看懂,自己多去看看说明文档就好了。

网友(2016-09-02):
回复 10#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C(2017-03-31):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是出现了undefined model 的情况,但是是自己建立的symbol,要怎么加入pdk控件啊?

网友(2017-05-20):
回复 网友B:

    添加MURATAinclude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是出现了undefined model 的情况,但是是自己建立的symbol,要怎么加入pdk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添加了Include Netlist之后,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