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R中为什么金属越宽对crosstalk免疫力越强

楼主(2015-07-30):
金属变宽之后,虽然驱动能力增大了,但是与上下金属的面耦合电容也增大了,岂不是更容易受到crosstalk影响吗?

网友:
边缘电容占大头,平板电容占小头,一句话:变化不大

估计你说SI变好是因为NDR Spacing

网友:
但是与上下金属的面耦合电容也增大了
---
金属从侧面看的剖面图是瘦高形,两边的平行电容大于上下的电容。
高宽比一般是2:1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查了下资料,确实侧向电容要大些,即同层金属之间的耦合电容要大些;

所以crosstalk主要还是看侧向电容;所以书上对于增大宽度,可能只考虑它的驱动能力增大这一点;

但实际电路中,应该是增大宽度之后,虽然面积电容(即M1与M2这样的)确实增大了,但是电流能力也增强了,电流增大那么抗crosstalk能力也增强,可能是两者一个tradeoff;

网友:
增大宽度对驱动能力能影响多少呢??增加宽度同时减小了线间距,带来严重的耦合电容,crosstalk不是更严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具体增大多少没有对比过,但肯定可以的,cts时候出了double spcing,有时候还会double width就是这个道理

(2) 增大宽度以后,上下金属的面电容增大了,是因为W增大了,左右金属的线间距虽然减少了,但是左右金属采用了double spacing,所以左右金属的电容是不变的;而在crosstalk中,占主要部分的应该就是左右金属的耦合电容

网友:
还是靠工具计算吧,这种东西太细节了

网友:
槽点太多,实在是无力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请指正,刚入行没多久!多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