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传递函数

楼主(2015-07-31):
数字std cell。schematic中的管子设置了传递函数。在symbol设置具体的w和l。跑calibre的时候,source抽取不到参数,引发很多参数的错。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奇怪,是什么样的transfer function

网友:
有可能是PDK有问题吧

楼主:
不知道具体原因还在查

网友:
netlisting model:digital ? ana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g的,所有的参数都是symbol上设置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你改成analo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