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61 path 拐角 断线

楼主(2015-07-31):
如题,path拐角90或者45的时候,线总是在拐角处断开,有没有办法让path线不断开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打开方式不对吧

网友:
还有这事?

楼主:
我描述的不清楚,拐一次角,线会自动分成三段,还是搭在一起的。变成了三段path

网友:
画path线时注意自己选用的path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软件自身的功能问题,分三段能够保证斜线的部分能够在grid的,保证不offgrid

网友:
表示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检查下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