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找一种高频高功率正弦波输出设备

楼主(2015-07-31):
寻找一种高频高功率正弦波输出设备

设备自身产生正弦波信号,或是有信号输入都可以

输出功率500W-1kw

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00-500V

输出频率40kHz-100KHz

当然,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不可调也可以。

输出正弦波要有较小的失真度,因此不考虑pwm设备

设备要有一定的可靠性

求问哪里可以找到这种设备?

网友(2015-10-13):
就是一个1kw 高频功率放大器罗